[无线通信] 关于电站问题

楼主(2025-06-18):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电站房子里面,如果要实现精准定位,达到厘米级,GNSS RTK估计没办法,蓝牙的精度不够,UWB穿透性好像有问题(内部有机柜,大概两米高左右,有没有什么办法啊?尽量节省点哈。

楼主:
有哪位大佬知道么?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光学

不太懂你的意思,什么光学?

网友A:
激光,摄像头

摄像头不行,光线、干扰物、环境影响特别大,受到影响特别大。

网友B:
便宜点的方案就用激光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点的方案就用激光扫描

大哥,1米高的机柜不是一个,好几个,激光?

网友C(2025-07-23):
超声波测距好像能达到厘米级吧

额,不是测距,是定位

网友D:
你这个其实就是室内定位,感觉目前也只有uwb可以,穿透能力感觉可以考虑安装位置,如果有其他方案和技术,欢迎分享一下,我当前也在寻求这块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其实就是室内定位,感觉目前也只有uwb可以,穿透能力感觉可以考虑安装位置,如果有其他方案和技术, ...

一直说室内精准定位啊,目前唯一的方式就是UWB,也在想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