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运放] 国产芯片ZJA3100你会用吗?是单端信号转差分信号运放?PD端踩坑经历来了

楼主(2025-06-18):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一、芯片特征

从上面看芯片性能还是很好的,满足宽带宽,低噪声,低功耗,高压摆率、输出轨到轨,宽输入共模范围、宽输出共模范围
二、电路设计
原理图如下

设计思路,通过该芯片,使0~5V输入电压转换为2.5V为基准的差分输出信号,从而给到全差分ADC芯片
此电路图是参考ADC芯片手册推荐电路来绘制的,通过ZJA3100芯片将单端信号转换为差分信号。

Vcom设置为2.5V基准电压
PD端口,通过MCU控制,使引脚置高或者拉低,控制芯片(MCU输出高电平时候,Q1导通,PD端拉低;MCU输出低电平时候,Q1不导通,PD端电压为1.75V)
V+=8V、V-=-5V
比例电阻设置为1:1
三、电路实测
在实测电路时候,一开始就给了我当头棒喝,以下是坎坷的经历,为各位排雷了
根据芯片手册
开始时,MCU不控制,输出低电平,Q1不导通,PD脚电压通过电阻分压,为3.3V的一半即1.75V。
满足芯片手册的要求PD电压范围0.3V~2V之间。
一切准备就绪,开始使用脉冲源输出0~5V正弦波给ZJA3100芯片输入端,即X-VA-M端
同时通过示波器测量ZJA3100芯片输出端波形,即X-VA_P /X-VA_N
通过示波器得到的波形如下图

不难看出,输出端X-VA_P为基准在3V以上的正弦波,X-VA_N为基准在1V以上的正弦波,差值输出为基准1V以上正弦波
与ADC芯片手册波形严重不符合,且输出差值也不对,差值应与输入波形一致
通过询问厂家技术人员,厂家认可了实验操作流程,操作流程没有问题,但是输出不正常的原因,他们需要分析下
在等待的时候,自己也通过查资料等进行分析,分析后准备分三个情况验证芯片
1、PD=0~2V之间(已经验证,有问题)
2、PD=-0V
3、PD悬空,不接电压
在PD=0V时候,与手册一致,芯片不工作,无波形输出
在PD悬空时候波形如下

输出端X-VA_P为2.5V~5V的正弦波,X-VA_N为0~2.5V的正弦波,与技术手册里面的输出波形不一致
但是由于两者差值为0~5V正弦波与输入波形一致,所以感觉此次电路是正确的
将这种情况反馈与厂家
厂家也是有点蒙,说是需要研究研究,感觉给他们手册上找出了一个小bug
四、结论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书本上的知识都是死的,只有自己实践了,知识才是自己的

国产芯片ZJA3100的使用经验分享以及踩坑记录,通过实测,对芯片手册的描述进行排雷。测试方法合理,结论可信度较高。

网友A(2025-09-25):
这颗国产料容易买到吗?以前尝试用国产全差分运放,一个是价格超贵,比TI的贵了10多倍,第二个需要订货,周期还长。后来打消了国产化替代的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颗国产料容易买到吗?以前尝试用国产全差分运放,一个是价格超贵,比TI的贵了10多倍,第二个需要订货,周 ...

可以,直接找厂商就行,也可以申请样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