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57以太网复位异常

楼主(2025-06-18):
MCU:GD32H757ZMT6
PHY:YT8512H
参考GD32H7xx_Firmware_Library_V1.4.0中的ENET代码,修改接口为MII,修改相应GPIO复用配置后发现软件卡在enet_software_reset函数返回ERROR后,观察函数中是在等待SWR复位,查阅资料显示SWR复位与CLK_TX与CLK_RX有关,用示波器观察这两个引脚有2.5MHz的波形(PHY芯片外接25M晶振)

网友A:
网线是否已正确连接,若网口未接或插错,会导致复位异常。

网友B:
若PHY网口芯片损坏,也可能导致复位异常。

楼主:
破案了,看数据手册这芯片好像不支持MII,换RMII就复位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