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D32F350上电后.3.3V电压会升到3.6V

楼主(2025-06-18):
GD32F350上电后.3.3V电压会升到3.6V
GD32F350上电后.3.3V电压会升到3.6V,,但是同一个板子换STM32芯片是没问题的,是否有大侠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把单片机去掉呢

网友B:
是不是哪个IO接了5V设备

网友C:
请问GD32F350与STM32的哪个芯片兼容,,同一个板子直接换芯片?估计是引脚差异或不兼容,,

网友D:
外部IO 接的电平倒灌
查外围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