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HC32F460主频问题

楼主(2025-06-18):
我用PLL ,主频到160MHZ多一点,程序就不运行了,仿真发现  不关用外部晶振,还是内部HRC都一样,难道是PCB布局有关系?

网友A:
是不是跨域式,做的PLL 啊。 倍频尽量逐级递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跨域式,做的PLL 啊。 倍频尽量逐级递升

不太懂, 反正就是按照例程来的,

网友B:
我看你代码一上来就把MRC给关了.应该跟这个有关系.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在你没有配置完主频并切成功前,系统都是用MRC在跑。而此时你就把他关了,系统就没有频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代码一上来就把MRC给关了.应该跟这个有关系.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在你没有配置完主频并切成功前,系统 ...

别的不动, 只把PLL  50改成40,也就是把倍频改成160MHZ就可以,一会我按照你说的试试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犯了个最低级的错误,本来应该焊8M的晶振,老眼昏花焊接成16M了。

网友C(2025-07-25):
PCB 布局问题可能是核心原因

网友D:
调整代码逻辑,确保先完成PLL初始化并确认其锁定后再关闭MRC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代码逻辑,确保先完成PLL初始化并确认其锁定后再关闭MRC

破案了, 犯了个最低级的错误,本来应该焊8M的晶振,老眼昏花焊接成16M了

网友E:
主频越高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