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如何进入ISP模式

楼主(2025-06-18):
文档上写的是4步:
--使芯片处于RESET 状态
--向芯片的RXD(SWDIO)提供50KHz 的方波
--释放芯片的RESET 状态并延时5ms
--芯片进入ISP 模式
可是我这样操作了,没效果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人成功进入ISP模式吗?

网友A:
请试试将50kHz的方波发送时刻移到MCU的RESET为高之后!时间需在150us之内,SWDIO 管脚检测到持续的 50kHz 的方波则进入ISP。
MCU处于RESET状态时,是无法检测方波信号的。文档中此处的描述有误!

网友B:
应该是按住后,然后进入ISP后松开,貌似是这样的多试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试试将50kHz的方波发送时刻移到MCU的RESET为高之后!时间需在150us之内,SWDIO 管脚检测到持续的 50kHz  ...

是的,可以了。
不过手册上这错误不应该啊。参考手册上错,应用笔记上也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