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的电机驱动专用芯片PLL参数计算

楼主(2025-06-18):
这个计算公式和实际值对不上
请问有人研究过吗?

网友A:
首先需要确定芯片的输入时钟来源,例如外部晶振的频率。常见的电机驱动专用芯片可能会使用8MHz、12MHz等晶振作为输入时钟

网友B:
如果使用的是外部晶振,要确保其频率精度在规定范围内,一般晶振的精度会在±ppm级别

网友C:
电机驱动专用芯片的PLL输出频率通常需要满足电机控制算法和PWM信号生成的要求

网友D:
一般来说,PLL输出频率可能在几十MHz到几百MHz之间。

网友E:
除了满足电机控制核心算法的需求外,还需要考虑芯片内部其他模块的时钟需求

网友F:
分频系数用于将输入时钟分频到合适的频率范围,以便后续的倍频操作

网友G:
倍频系数用于将分频后的频率倍频到所需的PLL输出频率

网友H:
无源滤波器结构简单,成本低,但可能会引入一定的插入损耗;有源滤波器则具有较高的增益和较好的滤波效果,但需要额外的电源和放大器

网友I:
在实际硬件调试之前,可以使用电路仿真软件对PLL的参数进行仿真验证

网友J:
将计算得到的参数下载到电机驱动专用芯片中,通过实际运行电机控制系统,观察电机的运行状态和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