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S AEF测试应用方案

楼主(2025-06-18):
电阻分压板分为4个通道,分别为1#,2#,3#,4#

该四个通道结构相同,每个通道配有两个20pin*3.81mm的接插件,接插件定义如图标注所示B0~B18,为模拟18路电池电压输出。通道间分压电阻阻值为510R/1206,可调电阻为10K。

板子尺寸为100mm*160mm,定位孔间距为40mm。

应用场景
模拟电池电压输出;
模拟电池电压过充过放保护;
量产板老化测试;
断线检测测试;
充放电测试;
多簇菊链测试;
电源及通道电压设置
通过外部电源给BAT+和BAT-输入电压(可通过鳄鱼夹夹在BAT+和BAT-之间)。

比如输入54V,每个通道分压为3V(此时调压旋钮设置的电阻为0R),通过转动调压旋钮(调压旋钮为10K可调电阻),可以设置通道电压大小。四通道的B+和B-为并联在一起。

建议设置好电压后使用万用表测量通道电压再接入待测保护板或者储能板。

不同串数匹配
该板支持4~18串电阻模拟电池输入,可通过短接每个通道最左侧的2*2.54mm端子进行选择。

例如想使用10串电池模拟输出,可将图示B10处两个孔短接,通道电压就会是B0~B10的分压。此时如果电源输入设置为30V,则B0~B10通道电压为3V,其他串数设置类似。

电压调节
四个通道为并联模式,每个通道都配有一个调压旋钮,调节该旋钮,则该通道的18路电压会同时变化,所有的分压电阻均为1%精度。

实例应用
需求:现需要给4颗AFE模拟采样,每颗AFE为16串,共采样64串电池电压信息,电压正常为3.2V,欠压保护为2.5V,过压保护为3.65V。

设备:电源1台,BMU及线束一套,电阻分压板1块,万用表1台。

环境搭建方法:

根据需求可知每颗AFE采样16串电池电压。

1.计算电压范围:欠压2.5*16=40V;过压3.65*16=58.4V;标准电压3.2*16=51.2V。选择可输出最高电压为60V的电源一台。设置电压输出为58.4V。

2.设置导通采样数。短接每个通道的B16和B18之间的2.54mm过孔。(有的为2.54mm排针,插入跳线帽即可)

3.调节通道电压。给电阻分压板供电、通道设置好后。使用万用表测量B0~B16任意一节,电压应为3.65V,如果电压不一致转动可调旋钮到底部(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拧到底),到电压和预设值一样即可。

4.线束连接BMU板和电压模拟板,接插件顺序需要和实际电压平台一致。注意每个AFE的线束需要独立状态才可在一块电阻分压板上接多个AFE线束。即第一颗AFE的B12和下一颗AFE的B0是没有任何连接的。否则采样会出错。

若第一颗AFE的B12和下一颗AFE的B0在电路板上已经连接,则每个AFE需要单独的电阻分压板,将第一个电阻分压板的BAT+和下一个分压板的BAT-短接在一起。可调旋钮需调为0R,对应需要短接的通道也应短接好。

若4个通道的AFE串数不同,比如有13 16 13 16的串数,因总压为并联,只能将同串数的设置在一块电阻分压板上。同时也应每个AFE线束是独立状态。

电阻耐压为200V,所以多块板子串联到1500V也是可以用的。如需电压温度采样可以和温度模拟板组合。

产品更新
不同使用环境状态所需不一样,使用有不了解或不清楚的可留言反馈。有特定需要也可定制。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BMS_YYDS/article/details/145690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