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请问使用IDE调试,无法打断点是为什么

楼主(2025-06-18):
整个.C源文件都无法打断点,但是main.c可以打,提示无效位置或已优化处理,该行不支持设置断点:errorno:0xfb, breakpoint cannot be set in line:127!

网友A:
切换为Debug模式再打断点

试过了,Debug模式也不行,而且这段代码确认是能运行起来的,请问还有别的原因吗?
试过了,Debug模式也不打不了,而且代码确认是能运行起来的,就是打不了,请问还有别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为Debug模式再打断点

试过了,Debug模式也不行,而且这段代码确认是能运行起来的,请问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B:
代码被优化了,把优化等级改到0再编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Debug模式也不行,而且这段代码确认是能运行起来的,请问还有别的原因吗? ...

IDE版本多少?提供不能打断点的C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