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四周四轴飞行器的问题

楼主(2025-06-18):
目前四轴四轴飞行器比较火爆,有相关STM32F1系列的开源原理图及程序嘛?

网友A(2025-07-31):
STM32F1做四轴很经典了,像“Crazyflie 1.0”就用的是F103,开源资料挺全的。

网友B:
推荐你去GitHub搜下“PID飞控 STM32F1”,有不少高校比赛用的飞控项目都是开源的。

网友C:
如果是初学者,建议先玩点简单的,用F103C8T6加MPU6050就能跑基本稳定飞行了。

网友D:
F1系列虽然老,但资源足够跑基本PID算法,像PWM、USART、I2C这些外设也都够用。

网友E:
我当年做的飞控就是用F103C8T6写的,用HAL库跑MPU6050+PWM输出,效果还行。

网友F:
硬件原理图可以找“OpenPilot CC3D”,虽然用的是F1,也算比较完善的方案了。

网友G:
如果你想拓展,建议用F103ZET6那种大容量的芯片,方便以后加GPS、OSD等功能。

网友H:
程序推荐从“Qfly”或“ArduPilot STM32F1版”入手,结构清晰,适合参考学习。

网友I:
四轴飞控调试过程挺复杂的,建议先在地面做好仿真和传感器滤波,不然一飞就炸鸡。

网友J:
如果想搞轻量级飞控,还可以研究下RT-Thread配合F1跑裸机控制飞行,资源占用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