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可以在CubeIDE中使用汇编语言吗

楼主(2025-06-19):
正在研究是否可以使用CubeIDE来编写汇编语言?
纯汇编语言编程或是C与汇编混合编程.不确定是否能做到这一点?

网友A(2025-07-31):
可以的,CubeIDE本质上就是基于Eclipse和GCC,完全支持汇编文件(.s 或 .S)编写。

网友B:
我项目里经常用C调用汇编写的启动代码和中断服务,完全没问题。

网友C:
你只要把汇编文件加到工程里,右键属性里确认是汇编语言类型就行了。

网友D:
如果是纯汇编程序,也可以自己写启动代码,用.ld文件链接起来,一样能跑。

网友E:
C和汇编混合编程最关键的是保持函数调用规范,参数传递按ARM ABI来,不然容易出错。

网友F:
建议你用大写扩展名 .S,这样CubeIDE能识别里面的宏定义,.s有时候处理不了预处理器。

网友G:
写汇编时注意段(section)和堆栈的设置,CubeIDE的默认链接脚本可以稍微改一下。

网友H:
如果是Keil转过来的项目,汇编语法不太一样,GNU汇编语法得重新适应一下。

网友I:
你可以直接在C里写 __asm volatile 这种内联汇编,但复杂逻辑还是建议独立写 .S 文件。

网友J:
STM32的启动文件很多本身就是汇编写的,可以参考那些来学习汇编结构在CubeIDE下怎么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