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用L0跑低功耗,但电流还是几十uA?

楼主(2025-06-19):
明明是Sleep模式,按说几uA才对,结果怎么测都在几十uA以上,不知道哪里没关干净。

网友A:
先把最小系统跑起来再慢慢加功能,方便查。

楼主:
你GPIO都设成模拟输入了吗?

网友B:
看看有没有外设还开着,比如ADC或者LPUART。

网友C:
L0的低功耗模式挺讲究,进之前得把不必要的都关了。

网友D:
有没有用调试工具?有时候SWD也耗电。

网友E:
RTC、LPTIM这类外设也要检查下。

网友F:
用CubeMX生成的代码吗?有可能默认配置不全。

网友G:
电流是在VBAT测的吗?

网友H:
HAL_PWR_EnterSTOPMode 之前加个断点试试看。

网友I:
我之前漏关了HSI,功耗直接翻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