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PI用软件模拟没问题,换成硬件反而出错?

楼主(2025-06-19):
模拟SPI稳定得很,但换成硬件SPI总是读出来不对,特别是读写交替的时候更容易错。

网友A:
也可能是GPIO速度没设成高速。

网友B:
硬件SPI默认配置和模拟的时序可能不一样。

楼主:
主从CPOL/CPHA一定要对上!

网友C:
你换成硬件后数据怎么收的?中断还是轮询?

网友D:
有时候主机发太快了,从机跟不上。

网友E:
加个延时试试看,尤其是CS拉低之后。

网友F:
看下有没有拉高/拉低MISO,很多屏蔽线有影响。

网友G:
G0的硬件SPI建议手动配,不然HAL容易出坑。

网友H:
你用示波器看下MOSI线,波形对吗?

网友I:
我试过DMA模式,反而稳定。

网友J:
我基本不用硬件spi,不用踩坑,主打改改就能用

网友K(2025-11-03):
我是不用硬件spi,改改就能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