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F1跑USB虚拟串口时,Win10经常提示设备异常

楼主(2025-06-19):
驱动装了也能识别,但偶尔就掉线或者提示USB设备无法识别,是不是供电不稳?

网友A:
可能不是你的错,是Win10自带驱动太不争气。

网友B:
USB供电线是不是太细?

网友C:
Win10的CDC驱动有时候确实抽风。

楼主:
DFU模式会不会影响USB识别?

网友D:
有时候是USB连接顺序的问题。

网友E:
改下PID/VID试试看,有设备名冲突也会这样。

网友F:
加点电容滤波供电,USB稳定性提升不少。

网友G:
你是外部晶振还是内部?USB对时钟很敏感。

网友H:
USB口上加个TVS管会更稳。

网友I:
改成USB FS+手动枚举方式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