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输出PWM波形,升降沿总是拖尾

楼主(2025-06-19):
定时器输出方波,示波器看起来边沿不干净,是不是GPIO或者输出模式没设对?

网友A:
TIM输出配置里有死区设定没?可能影响了。

网友B:
看看GPIO速度是不是设置成低速了。

网友C:
你加上负载测试了吗?可能是电容效应。

网友D:
示波器探头接地线别太长,拖尾会严重。

楼主:
我试过不同频率,频率越高拖尾越明显。

网友E:
用上拉电阻试试,边沿干净不少。

网友F:
是不是输出模式设成复用推挽了?

网友G:
改成开漏+外部上拉看看效果。

网友H:
你PWM频率多少?太高对驱动能力是考验。

网友I:
用缓冲驱动芯片试试,波形锐利得多。

网友J:
一方面可能跟外部电路有关,
再就是会不会输出频率较高 而GPIO的输出翻转速率配置偏低?

网友K:
时器输出方波,示波器看起来边沿不干净,是不是GPIO或者输出模式没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