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内部温度传感器读数跟实际温度差很远

楼主(2025-06-19):
用内部ADC通道读TEMP,但显示出来的温度差了好几度,是不是还要软件补偿?

网友A:
你把ADC Sample Time设大点看看。

网友B:
ST原厂文档里说内部温感偏差可以到±10°C。

网友C:
你用参考电压校准了吗?

网友D:
建议跑官方的校准算法试试。

网友E:
我加了线性修正,偏差控制在±2°C。

楼主:
你是用DMA读ADC的吗?也许数据顺序错了。

网友F:
我以前是读取过快,电压没稳定。

网友G:
建议用外部热敏电阻比对一下。

网友H:
一定要关掉内部通道时钟后再读下一次。

网友I:
环境温度变动快时,内部温感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