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用F4的USART1发送,偶尔TXE标志不置位

楼主(2025-06-19):
串口发送过程中突然就卡住了,看寄存器发现TXE始终是0,是不是进中断太快了?

网友A:
TXE和TC不要搞混,逻辑不一样的。

网友B:
是不是中断没打开,TXE一直不更新?

网友C:
HAL库里得等TXE=1才能写数据,太快了会错。

网友D:
我之前是主循环写得太快,TX缓冲区满了。

网友E:
F4的FIFO功能别开,容易导致TXE不准。

网友F:
看一下有没有其他中断影响了发送逻辑。

楼主:
把波特率调低看看还有没有这问题。

网友G:
我用DMA发串口,基本不会卡住。

网友H:
有时候是串口线接地不良,反馈不对。

网友I:
用while(TXE==0)等一下保险些。

网友J:
中断处理速度过快导致的吧。。

网友K:
可能是在发送函数中未正确清除TC标志位。

网友L:
硬件连接不稳定?

网友M:
钟配置不当可能导致标志位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