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用U5跑触摸按键,湿手一点就误触发

楼主(2025-06-19):
按键库是ST官方的,干燥环境很灵敏,一潮湿就频繁触发,门限调整不见效。

网友A:
加上环境自校准就好了,我这样解决的。

网友B:
是不是门限值没调好,湿手电容变大。

网友C:
可以考虑在触摸板上加一层绝缘膜。

网友D:
湿度高的时候我都把灵敏度调低。

网友E:
触摸电极面积大也容易误触。

网友F:
用互电容比自电容更抗干扰一些。

网友G:
ST的库可以动态调整阈值,你用了吗?

楼主:
湿手测试要用湿毛巾模拟,不是喷水。

网友H:
电源稳定性对触摸灵敏度也有影响。

网友I:
你用的是哪种感应方式?TSC还是GP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