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WL芯片发LoRa包时功耗瞬间拉到十几mA?

楼主(2025-06-19):
准备进入低功耗前做了一次发包动作,发现电流拉了一大截,而且回不去了。

网友A:
加上功率检测和限流策略更稳。

网友B:
这个正常,LoRa发射瞬时功率挺大的。

网友C:
看你设定的TX power是多少,可以调低点。

网友D:
发完记得关无线模块,不然功耗会挂着。

网友E:
ST原厂说最大功耗能到120mA,别吓到。

网友F:
你是用PA_BOOST还是RFO?两个功耗不一样。

网友G:
发送频率越高,功耗越大。

网友H:
我加了限流电阻,电源不掉压就行了。

楼主:
尝试定时唤醒发一包,然后立刻进STOP2。

网友I:
示波器抓一下电流曲线,能看得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