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芯片跑定时器捕获,捕出来的值总是跳跃

楼主(2025-06-19):
输入信号是个固定频率的脉冲,但定时器采集出来的值总是跳上跳下的。

网友A:
把采样点数量增加点,也许更稳定。

网友B:
看下输入信号是不是干扰大?

网友C:
捕获前记得清一下计数器。

网友D:
你用的边沿触发是上升还是下降?

网友E:
我试过加滤波器后稳定多了。

网友F:
时钟源得稳定,不然捕获值有偏差。

网友G:
你用的TIM是不是太小,容易溢出。

网友H:
设置成带缓冲的IC通道试试。

网友I:
看看是不是预分频器没设好。

楼主:
输入捕获和PWM输出同步会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