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跑DMA双缓冲模式,第二段数据经常不完整

楼主(2025-06-19):
DM, DMA, ma, H7
第一段数据很正常,到了第二段经常少几个字节,好像中断触发的太晚了。

楼主:
多做几轮完整性校验,能看出是哪段丢了。

网友A:
DMA中断触发得非常准,不然数据对不上。

网友B:
你用的缓存地址有没有对齐?

网友C:
HAL库双缓冲模式的坑不少,建议用LL库。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第二次缓冲区没填完就切换了。

网友E:
用断点检查DMA每次进中断有没有执行完。

网友F:
DMA FIFO建议关闭再试一次。

网友G:
我开了DCACHE,后来把它关了就正常了。

网友H:
DMA的优先级设置别和CPU冲突。

网友I:
把DMA中断和处理逻辑放到ITCM区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