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WD和JTAG

楼主(2025-06-19):
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弄很多开发板都不单独引出swd了,都要连接jtag,你们平时用swd多还是jtag多呢?

网友A:
SWD使用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B:
还是看自己的开发了

网友C:
SWD使用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D:
最好实用自己熟悉的工具进行开发

网友E:
看情况都使用过的

网友F:
SWD 和 JTAG 均为芯片调试接口。JTAG 有 TMS、TCK、TDI、TDO 等 5 根线,支持边界扫描,信号线多但稳定;SWD 仅需 SWCLK、SWDIO 两根线,引脚少、节省空间,适合引脚资源紧张场景,速度略逊于 JTAG。

网友G:
SWD 与 JTAG 对比:

  • SWD:2 线(SWDIO、SWCLK),占用引脚少,适合小型设备;
  • JTAG:5 线(TMS、TCK、TDI、TDO、TRST),支持边界扫描,调试更灵活。
    低引脚数场景优先选 SWD,复杂调试用 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