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140 实现模拟信号采集与处理

楼主(2025-06-19):
基于 ADC 外设的应用初体验
随着国产 MCU 的不断成熟,灵动微电子推出的 MM32F0140 芯片因其高性价比与丰富外设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将围绕该芯片的 ADC(模数转换器)外设,介绍如何使用 MM32F0140 进行模拟信号采集与基础数据处理,适合嵌入式开发初学者和工程师快速入门。

一、项目背景与开发环境
1. 使用芯片:MM32F0140
Cortex-M0 内核,最高主频 72MHz;

内置 12-bit ADC,支持多通道模拟采集;

多种通信与控制外设集成,适合小型控制系统开发。

2. 开发环境
IDE:Keil MDK + CMSIS 驱动库(或 MM32 IDE);

下载调试:通过 SWD 接口;

电路平台:基于自制核心板或官方开发板。

二、硬件连接说明
为实现模拟信号采集,需将模拟源信号(如电位器、电压传感器输出)连接至芯片的 ADC 输入引脚,例如:

模拟输入:PA0(ADC_IN0)

供电电压参考:VDD = 3.3V,VREF 默认内部参考或外部引脚配置

滤波电容:在输入引脚与地之间并接一个 0.1μF 电容以降低高频噪声

三、ADC 初始化与读取流程
1. 初始化代码示例(简化版)
c
复制
编辑
void ADC_Init(void) {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ADC1EN;  // 使能ADC1时钟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IOPAEN;  // 使能GPIOA时钟

    // 配置PA0为模拟输入
    GPIOA->CRL &= ~(0xF << (0 * 4));  // 清除位
    GPIOA->CRL |=  (0x0 << (0 * 4));  // 模拟模式

    ADC1->CR2 |= ADC_CR2_ADON;        // 开启ADC
    for (volatile int i = 0; i < 1000; i++); // 稍作延时
}

uint16_t ADC_Read(void) {
    ADC1->SQR3 = 0;                 // 设置通道0
    ADC1->CR2 |= ADC_CR2_ADON;     // 启动转换
    while (!(ADC1->SR & ADC_SR_EOC));  // 等待转换完成
    return ADC1->DR;               // 读取结果
}
四、简单数据处理示例
采集多次数据并进行平均滤波:

c
复制
编辑
uint16_t Get_Averaged_ADC(void) {
    uint32_t sum = 0;
    for (int i = 0; i < 16; i++) {
        sum += ADC_Read();
    }
    return sum / 16;
}
将其用于:

读取温度传感器电压(NTC + 分压);

监控电池电压;

光敏电阻/电位器电平测量。

五、实测效果与优化方向
采样结果稳定:通过硬件滤波 + 软件平均,波动小于 ±2 LSB;

响应速度快:单次采样耗时小于 10μs;

可拓展性强:支持多通道轮询、DMA 传输等高级模式。

进一步优化建议:

使用定时器触发 ADC,定时采样;

配合 DMA 实现非阻塞数据采集;

添加上位机串口输出,用于波形查看。

六、结语
MM32F0140 的 ADC 模块功能完整、使用便捷,是模拟信号采集类项目的理想选择。熟悉 ADC 配置流程,为后续的信号处理、传感器应用打下基础。对初学者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入门的实用项目。

网友A(2025-07-31):
实现模拟信号采集与处理很不错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