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基于 MM32F3270 的多通讯接口整合应用案例

楼主(2025-06-19):
本项目需求:

使用 UART 接口完成与上位机的串口通信(支持 RS-232 与 RS-485);

使用 CAN 总线 与其他控制节点通信;

使用 SPI 接口驱动 TF 卡,用于数据日志存储;

所有通信需独立运行,支持中断与缓冲管理,具备一定实时性。

二、硬件连接方案
1. UART 接口(RS-232 / RS-485)
RS-232:连接 MAX3232 芯片与 PC 串口;

RS-485:连接 SP485 或 MAX485 芯片,使用 GPIO 控制收发使能;

UART 引脚:如 USART1(PA9/PA10)或 USART2(PA2/PA3)。

2. CAN 接口
使用 TI 的 SN65HVD230DR CAN 收发器;

MCU CAN 引脚如 CAN_TX(PB9)、CAN_RX(PB8);

终端节点需加 120Ω 匹配电阻。

3. SPI 接口(TF 卡)
SPI1:PA5(SCK)、PA6(MISO)、PA7(MOSI)、PA4(CS);

TF 卡模块与 SPI 信号直接连接,CS 脚可用任意 GPIO;

加上必要的上拉电阻与信号保护措施。

三、软件开发要点
1. UART 初始化与 RS-485 控制
c
复制
编辑
void USART1_Init(void) {
    // RCC 相关初始化
    // GPIO 配置为复用推挽模式
    // USART 配置:波特率、起止位、无校验
    USART1->BRR = ...;
    USART1->CR1 |= USART_CR1_TE | USART_CR1_RE | USART_CR1_UE;
}

void RS485_Send(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 {
    RS485_DIR_GPIO->BSRR = RS485_DIR_PIN; // 发送模式
    for (int i = 0; i < len; i++) {
        while (!(USART1->SR & USART_SR_TXE));
        USART1->DR = data[i];
    }
    while (!(USART1->SR & USART_SR_TC)); // 等待发送完成
    RS485_DIR_GPIO->BRR = RS485_DIR_PIN; // 回到接收模式
}
2. CAN 总线配置与发送
c
复制
编辑
void CAN_Config(void) {
    // 时钟、GPIO 初始化
    CAN1->MCR |= CAN_MCR_INRQ; // 初始化模式
    // 设置波特率、滤波器
    CAN1->BTR = ...;
    CAN1->MCR &= ~CAN_MCR_INRQ; // 正常模式
}

void CAN_Send(uint32_t id, uint8_t* data, uint8_t len) {
    CAN1->sTxMailBox[0].TIR = id << 21;
    CAN1->sTxMailBox[0].TDLR = ...; // 数据填入
    CAN1->sTxMailBox[0].TDTR = len;
    CAN1->sTxMailBox[0].TIR |= CAN_TI0R_TXRQ; // 请求发送
}
3. SPI 接口操作(TF 卡读写)
配合 FATFS 文件系统或裸机 SD 初始化方式进行:

c
复制
编辑
uint8_t SPI1_Transfer(uint8_t data) {
    SPI1->DR = data;
    while (!(SPI1->SR & SPI_SR_RXNE));
    return SPI1->DR;
}
SPI 通讯需注意时序、初始化顺序与 SPI 模式(CPOL/CPHA)配置。

四、整合与系统运行机制
各通信接口在独立中断服务程序中完成数据收发;

使用 循环缓冲区(ring buffer) 管理 UART 接收缓存;

主循环定期检查 SPI 写缓冲并将通信日志记录至 TF 卡;

可通过 UART 命令触发 CAN 报文发送,验证多协议协同能力。

网友A(2025-07-31):
多通讯接口整合应用案例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