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调试经验与问题排查

楼主(2025-06-20):
CAN 收不到数据?

检查是否开启 CAN 中断;

确保两端都有终端电阻,波特率一致。

SPI 读写失败?

检查 CS 引脚是否正确拉低;

查看 SPI 时钟频率是否在 TF 卡支持范围内。

RS-485 回传乱码?

检查收发控制引脚是否切换及时;

波特率一致性是首要问题。

网友A:
单片机无法启动、程序跑飞、外设工作异常。这时候需要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避免欠压或过压

网友B:
测量电源引脚的电压波动,确保无毛刺或纹波

网友C:
程序无法正常启动,卡在复位状态或频繁重启,检查复位引脚是否被拉低或悬空

网友D:
若程序崩溃,可通过调试器查看崩溃时的寄存器状态

网友E:
SPI/I2C/UART通信失败或数据错误:检查通信引脚是否连接正确

网友F:
在PCB布局中将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隔离,减少干扰

网友G:
确认复位电路参数是否正确。检查晶振起振是否正常

网友H:
如果遇到晶振不起振  检查晶振型号是否与单片机匹配

网友I:
GPIO配置错误会导致外设无法通信、LED不亮、按键无响应

网友J:
在中断中使用串口输出时,注意保护共享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