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 + 模块之 LED 与按键功能实现深度解析

楼主(2025-06-20):
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LED 指示与按键输入是最常见也是最基础的功能模块。通过这类模块的实践,不仅能掌握 GPIO 控制、定时器/PWM 输出、外部中断与 ADC 输入等外设的应用,还能为后续的复杂系统开发打下坚实基础。

MM32F0140 为核心控制器,深入讲解如何实现多种 LED 效果与不同类型的按键检测方法,并分析其各自的适用场景与实现要点。

一、LED 功能实现详解1. 简单 LED 闪烁
最基础的 GPIO 输出功能,适用于验证系统运行状态。
c
void LED_Init(void) {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IOPCEN;  // 使能 GPIOC 时钟    GPIOC->CRH &= ~(0xF << 20);          // 清除 PC13 设置    GPIOC->CRH |=  (0x1 << 20);          // 推挽输出}void LED_Blink(void) {    while (1) {        GPIOC->ODR ^= (1 << 13);         // 翻转 PC13        delay_ms(500);    }}

2. LED 流水灯效果
控制多个 LED 按顺序点亮,可结合位运算或数组管理。
c
uint8_t led_pins[] = {1 << 0, 1 << 1, 1 << 2, 1 << 3}; // 假设使用 PC0~PC3void Flow_LED(void) {    for (int i = 0; i < 4; i++) {        GPIOC->ODR = led_pins;        delay_ms(100);    }}

3. PWM 控制 LED 亮度
使用定时器输出 PWM 波形控制 LED 灯的亮暗变化,实现呼吸灯等效果。
c
void TIM_PWM_Init(void) {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TIM1EN;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IOPAEN;    GPIOA->CRL &= ~(0xF << 24);        // PA6 复用推挽输出    GPIOA->CRL |=  (0xB << 24);            TIM1->PSC = 72 - 1;                // 分频    TIM1->ARR = 1000 - 1;              // 周期    TIM1->CCR1 = 500;                  // 占空比    TIM1->CCMR1 = (6 << 4);            // PWM mode 1    TIM1->CCER |= TIM_CCER_CC1E;           TIM1->CR1 |= TIM_CR1_CEN;}

二、按键功能实现对比分析1. 独立按键(GPIO 检测)
最常见方式,将按键一端接地,另一端接 GPIO 输入口,通过电平判断按下状态。
c
void Key_Init(void) {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IOPAEN;    GPIOA->CRL &= ~(0xF << 4);        // PA1 输入    GPIOA->CRL |=  (0x8 << 4);        // 上拉输入}uint8_t Key_Read(void) {    return (GPIOA->IDR & (1 << 1)) ? 0 : 1; // 低电平表示按下}

优点:实现简单;
缺点:按键数多时占用 GPIO 多;需做防抖处理。
2. 矩阵按键
多个行列组合节省 IO 数量,适用于 4×4 键盘等输入场景。
  • 行连接为输出;
  • 列连接为输入,轮流扫描判断按键位置。

优点:节省引脚;
缺点:代码略复杂、识别效率较低,需扫描逻辑。
3. 基于 ADC 的按键识别
多个按键通过不同阻值的电阻电压分压,共用一个 ADC 通道。
c
uint16_t Read_ADC_Key(void) {    uint16_t val = ADC_Read(); // 参考前面 ADC 实现    if (val > 100 && val < 200) return 1;   // 按键1    else if (val > 300 && val < 400) return 2; // 按键2    return 0;}

优点:节省大量 IO;
缺点:对精度、电源稳定性要求较高;易受温漂、电阻误差影响。

开发建议与实战应用
  • LED 部分建议
    • 若需多个 LED 同时控制,建议使用 IO 扩展(如 74HC595);
    • 呼吸灯场景优先考虑定时器 PWM + DMA 实现。

  • 按键部分建议
    • 重要操作建议使用独立按键 + 外部中断;
    • 通用输入建议矩阵或 ADC 按键方式配合软件防抖。

网友A(2025-07-31):
LED 与按键功能基础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