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MC034DOF6Q8在KEIL5编译烧录,JLINK无法烧录

楼主(2025-06-19):
使用的是凌欧官方开发版,程序是官方开源程序。

楼主:
一开始烧录是没有问题的,后面突然不行了

网友A:

可以复位重试,同时检查target中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开始烧录是没有问题的,后面突然不行了

你这个突然不行了,是怎么个突然?
按这个帖子方法试试看:https://zhuanlan.zhihu.com/p/70225167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突然不行了,是怎么个突然?
按这个帖子方法试试看:https://zhuanlan.zhihu.com/p/702251674 ...

就是我昨天写程序烧录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今天烧录就不行了,JLink的ID是能读取到的,但是就是烧录到FLash中不成功,用了官方的FLash软件尝试解锁也失败。

我看了引脚信息,好像没有BOOT引脚,这就难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我昨天写程序烧录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今天烧录就不行了,JLink的ID是能读取到的,但是就是烧录到FLash ...

看下开发板原理图,看MCU芯片上是否有BOOT引脚,将其短接到3.3V,然后上电烧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复位重试,同时检查target中设置是否正确

买的官方驱动板,没有复位按键,软件复位也要能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开发板原理图,看MCU芯片上是否有BOOT引脚,将其短接到3.3V,然后上电烧录试试。 ...

没有BOOT,有个NRST,应该功能不太一样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BOOT,有个NRST,应该功能不太一样把?

烧录线加了NRST了吗?没有的话,加上再试试。

试了一下,没用

网友C:
先判断是读不行还是写不行,不烧录(下载)的情况下直接启动debug,如果这样能运行之前烧录好的程序,说明读是正常的,那就检查写的问题,Flash下载算法或者芯片某个地方没打开。当然,电源也是要考虑的重点,如果用5V电压不行,可以改成3.3V再试试。

网友B:
这个里面的配置再确认看下?

网友D:
按住reset人后用 Jlink 软件 直接做擦除操作,可以多做几次

网友E:
可以用我们官方的软件lksflahs读一下id

网友F:
多连几次试试

网友G:
可以任意下载一个模块例程,看一下能不能正常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