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less] stm32F4 可以实现USB WIFI的AP功能吗?

楼主(2025-06-19):
stm32F4 可以实现USB WIFI的AP功能吗?不跑系统,单片机方式,stm32F4能不能做到USB口接WIFI模块,实现AP功能?有做到的朋友吗?

网友A:
可以实现的吧。

网友B:
STM32F4没跑系统的话,想直接用USB驱动WiFi模块当AP,难度非常大。

网友C:
USB WiFi模块一般都需要Linux驱动支持,裸机下几乎没法直接搞。

网友D:
要实现AP功能,建议用串口AT指令方式接ESP8266或ESP32模块会简单很多。

网友E:
如果是想用USB方式,那得找那种自带AP固件的WiFi模块才行。

网友F:
我试过接RTL8188的USB模块,驱动根本跑不起来,资源和协议栈都不够。

网友G:
STM32F4的USB Host支持有限,最多识别U盘和HID类,WiFi不太现实。

网友H:
真要搞USB AP,建议用树莓派或者Linux小板子,单片机控制太吃力了。

网友I:
有些国产模块支持USB CDC方式接入MCU,你可以找下有没有AP功能的。

网友J:
不如换成UART或者SPI接口的WiFi模块,MCU控制方便太多。

网友K:
想法不错但实现起来代价太大,可能还不如上个小系统或者二级MCU协助实现。

网友L:
stm32F4 可以实现USB WIFI的AP功能吗?不跑系统,单片机方式,stm32F4能不能做到USB口接WIFI模块,实现AP功能?有做到的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