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欠压保护电路

楼主(2025-06-19):
这个欠压保护电路哪里有问题,LM393out输出不了低电平,图看下面

网友A:
万用表有吗

@Hjx0702 :2脚是反相输入脚,1脚才是输出
我测了一下2脚输出低电平,正常是需要输出高的

网友B:
431基准无偏置,1、2脚短路后测试电路

@一事无成就是我 :我去试试其他板子
@Hjx0702 :不是前级后级的问题,输入管理正确,输出不正确,电路没短路那就是IC酒驾了
@一事无成就是我 :这里就这个电路,其他没有了,我把前级的断开了
@Hjx0702 :R38去掉1pin'还是>1V就是你PCB或者IC有问题了,其它无解
@一事无成就是我 :我电阻值不是8.2K吗
@一事无成就是我 :2脚 2.48V 3脚是1.45V
@Hjx0702 :另外431有个最小电流,6.5V的时候电流还不足0.5ma
@Hjx0702 :比较器,2pin和3pin电压?
@一事无成就是我 :我试了一下没有用,还有输出电压,我输入改成6.5V了,他1脚还是有输出4.4V左右
@Hjx0702 :看楼下,因为你做成了放大电路

网友C:
是否能去掉R38试试

试过了 还是有输出

网友D:
看起来像是过压保护,不像欠压保护

网友E:
可以实际电路试一下,要么就仿真一下,感觉输入是不是搞反了

确实搞反了,变成过压保护了

网友F:
这图看得我一愣一愣的,TL431的2脚是输入,比较器的2脚也是输入,把俩输入连一块是干吗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图看得我一愣一愣的,TL431的2脚是输入,比较器的2脚也是输入,把俩输入连一块是干吗用的 ...

可能是做参考基准吧?

网友H:
U4的1脚2脚要短接一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做参考基准吧?

参考个毛线,把俩输入连一块但是输出信号呢?

网友I:
不作正反馈迟滞控制,到时候输出不抖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