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开发建议与调试技巧

楼主(2025-06-19):
使用芯圣官方低功耗 SDK 示例:官方提供多种低功耗演示例程,方便快速上手;

调试中建议使用功耗分析工具:例如接入 Otii Arc、NORDIC PPK 等电流分析仪;

避免中断频繁误唤醒: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和触发条件;

配合外部器件低功耗控制:如通过 MCU 控制外围模块 LDO、Sensor 的 EN 引脚;

网友A(2025-10-04):
开发建议:前期明确需求与资源,优先模块化设计,预留调试接口;代码注重可读性与注释,规避数组越界、空指针等基础问题。调试技巧:用串口 / 日志打印关键数据定位问题;借助示波器查时序,逻辑分析仪抓信号;先分模块测试再联调,异常时对比理论值与实际值,善用 MCU 的硬件断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