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经验知识] 【每周分享】数字电位器AD5292使用过吗?知道该怎么正确测量吗

楼主(2025-06-19):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前段时间将常规电位器换为了数字电位器,为了它更好的温漂,更精准的阻值分压。
下面写下踩坑过程以及正确的测量方法
一、数据手册性能
分辨率256或者1024,目前1024为最大分辨率了,没有找到比1024还高的数字电位器。最小单位阻值即为20K/1024(20K为总值)
二、端电压输入范围(需要当心的第一坑)
在选型的时候,除了关心芯片的分辨率、温漂等以外,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端电压输入范围。
注:常规电位器没有此参数,两端接多少的电压都可以,只有不超过电阻的功耗。
端电压为VSSVDD之间,在选型时候,需要特别注意,VSSVDD的电压值,比如VSS等于GNDVDD等于5V,那数字电位器端口就只能接入0-5V电压,不能接入负电压或者大于5V电压,否则电位器不能正常工作
三、测量方法(第二坑)
由于数字电位器不常用,所以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怎么正确测量数字电位器。而且数据手册上也没有说明测试方法,都是在摸索中前进。
如果我们还是按照常规电位器来测量端口阻值,那是***也测量不出来的正确的阻值。
下面是坎坷的测试之旅:
①当时选的20K阻值的数字电位器做测试,原理图如下

在供电后,测量AW端电阻:10K(芯片上电,W自动在中心值),以为可以按照常规电位器一样,测试阻值。
②改变代码值,改变数字电位器W端位置
通过代码调整数字电位器W端位置,输入码值2051024/5,即五分之一总量程。理论此时AW端阻值为4K,但是测量为6K左右,再次测量为8K左右,一点都不准,而且会变化。
③排查代码问题
开始一直以为代码原因,与软件同事一起排查了很久,也没找到原因。与原厂沟通后,确认了代码没问题,原厂反馈与ADI总公司,排查原因。
④反馈结论
最后ADI总公司反馈结果是芯片的测量方法不正确,数字电位器不能使用传统的电阻测量方法测量阻值。必须测量电压,电压是准确的,用电阻来推算阻值。
⑤电压测量法
通过测量数字电位器上端口的电压,来推算电阻(推算的电阻值准确)
条件:A端接5VB端接地,测量BW两端电压

码值(十进制)输入
BW端理论电压
理论阻值
BW端实测电压
1V
AW=16KBW=4K
0.96V
2.5V
AW=10KBW=10K
2.49V
4V
AW=4KBW=16K
3.99V
通过数据手册分析,根据测量的实际电压值,推算电阻值属于正确的。
故:此测试方法可用。
又是一个排坑之旅,希望各位在使用数字电位器时,能一步到位,少走弯路。

@21小跑堂 :分享出来,供后来者借鉴,还是很有必要的(#^.^#)
数字电位器AD5292使用经验分享,测试过程和避坑经验阐述详细。需要的可以借鉴经验

网友A:
确实讲的很好了,代码一并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