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脑老是黑屏

楼主(2025-06-19):
(无正文)

网友A:
屏线松了,或是丢失dll文件

网友B:
电脑频繁黑屏通常由显示器连接问题、显卡或内存接触不良、电源故障、系统设置(如休眠或节电模式)或显卡驱动异常引起。建议优先检查显示线和接口是否松动,再尝试重插内存和显卡,更新或回滚显卡驱动,关闭系统休眠设置,如仍无效则需进一步排查电源与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