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用HAL_FLASHEx_DATAEEPROM_Program时提示Target is not responding, retrying...

楼主(2025-06-20):
用HAL_FLASHEx_DATAEEPROM_Program写了一个程序来将数据保存在内部EEPROM中。
工作正常,但在调试模式下,当调用HAL_FLASHEx_DATAEEPROM_Program时,会显示一条消息“Target is not responding, retrying...”。
错误咋解决?不与调试器同步?
正在使用STM 32 L031 Nucleo和STM 32 CubeIDE

网友A:
在调试模式下,调试器会占用部分总线或资源,可能与EEPROM操作产生冲突。

网友B:
HAL库在EEPROM操作期间会禁用中断,可能导致调试器通信超时。

网友C:
可能是时钟配置问题。

网友D:
建议在调试配置中减少不必要的调试输出。

网友D:
更新库版本,用最新的STM32CubeL0和STM32CubeIDE版本。

网友E:
可能是电源管理问题,低功耗模式下EEPROM访问可能需要特殊处理。

网友F:
在EEPROM操作期间临时禁用调试器通信。

网友G:
修改HAL库中的超时设置,增加超时时间。

网友H:
检查时钟配置,在写入EEPROM时,HSI16时钟是否已启用并运行在正确频率,

网友I:
如果HAL库问题持续,可以考虑直接操作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