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用内部RC跑UART时串口老出错

楼主(2025-06-20):
想省个晶振结果串口就不准,发出去上位机经常接收乱码。

网友A:
UART配上DMA还容易出错,RC时钟确实不稳。

楼主:
RC振荡器偏差大,波特率超出容忍范围了吧。

网友B:
我试过用内部RC跑9600,误码率也挺高的。

网友C:
要不加个外部晶振?稳定不少。

网友D:
用示波器抓抓TXD,看波形有没有毛刺。

网友E:
HAL_UART_Init里面的时钟源要确认清楚。

网友F:
内部RC得用工厂校准值,不然误差更大。

网友G:
用低速串口比如4800试试会不会好点。

网友H:
我之前RC震荡加了温度补偿才稳定些。

网友I:
建议直接开LSE,用它当系统时钟更靠谱。

网友J:
STM32L0的内部RC振荡器默认精度为±2%,但在温度变化或电压波动时,频率可能漂移,导致UART波特率误差超过±3%,引发通信错误。

网友K: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L:
缩短UART信号线长度,避免平行走线。

网友M:
在MCU电源引脚附近添加0.1μF陶瓷电容和10μF钽电容,降低电源噪声。

网友N:
可能未处理UART错误标志如帧错误、噪声错误、溢出错误。

网友O:
启用RCC_CR寄存器中的HSICAL和HSITRIM位,或使用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函数配置时钟校准。

网友P:
用外部晶振。

网友Q:
手动校准,通过读取RCC_ICSCR寄存器中的HSITRIM值,结合实际波特率误差调整校准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