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的IWDG喂狗动作总感觉没生效

楼主(2025-06-20):
主循环里明明加了喂狗代码,但时间久了还是被复位。

网友A:
你是不是用了HAL_IWDG_Refresh写错句柄了?

网友B:
是不是喂狗太慢?IWDG没等你就复位了。

楼主:
一定要在窗口期内喂狗,别太早也别太晚。

网友C:
看看有没进HardFault,复位可能不是IWDG。

网友D:
RCC配置有误也会让IWDG异常触发。

网友E:
喂狗代码是不是进不到主循环了?

网友F:
用LED做指示灯看一下是不是重启了。

网友G:
我建议用WFE或者STOP前关闭中断再试。

网友H:
DBG状态下调试,IWDG默认会停止。

网友I:
把喂狗放到SysTick里试试?

网友J:
IWDG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K:
IWDG用的是不是内部低速时钟?

网友L:
喂狗代码要在主循环中定期执行,且执行周期小于IWDG的超时时间。若主循环中有耗时操作,可能导致喂狗延迟。

网友M:
IWDG相关硬件连接是否正常,有无短路或接触不良。

网友N:
LSI频率受温度和电源电压影响,可能导致IWDG超时不准确。若对精度要求高,可考虑使用外部低速晶振配合其他看门狗机制。

网友J:
检查主循环中是否有其他代码可能导致程序卡死,从而无法执行喂狗操作。

网友O:
检查主循环和喂狗代码有无逻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