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的ADC多通道采样切换有点怪

楼主(2025-06-20):
连续采三个通道,但采样值像是串了,总有一个不正常。

网友A:
采样通道太多时ADC主频建议别太高。

网友B:
是不是没有配置成扫描模式?

网友C:
DMA和ADC顺序容易搞错,我吃过亏。

楼主:
连续采样得注意每个通道采样时间。

网友D:
HAL库版本旧可能也会有bug。

网友E:
用断点看DMA搬了几次,能定位问题。

网友F:
建议先只采两个通道测试逻辑。

网友G:
参考电压稳定吗?有干扰也会不准。

网友H:
我之前忘了清ADC标志位,采样就乱了。

网友I:
看看是不是循环模式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