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跑I2C主机,偶尔卡在Busy位

楼主(2025-06-20):
读取完EEPROM再发下一次start就卡住,感觉I2C没释放干净。

网友A:
把GPIO复用改回来再设置,能清除BUSY。

网友B:
是不是上次通讯没Stop?总线没释放。

网友C:
断电再上电能恢复说明是I2C被锁了。

网友D:
可以试试软复位I2C寄存器恢复。

楼主:
看看是否有中断嵌套死锁。

网友E:
我用bit banging模拟I2C绕过了这个坑。

网友F:
检查从机响应时序,有些EEPROM容易锁总线。

网友G:
改成非阻塞模式会不会好点?

网友H: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次总线就清楚了。

网友I:
我之前换根杜邦线竟然就好了。

网友J:
检查I2C总线的SCL和SDA引脚是否接有合适的上拉电阻。

网友K:
从设备地址不对?

网友L:
注意避免多个主机同时发起传输,检查I2C_SR1_ARLO标志是否置位。

网友M:
SCL和SDA引脚配置为开漏输出模式,并启用上拉电阻。

网友N:
I2C总线上有没有短路或接触不良的情况,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SCL和SDA的信号波形。

网友O:
检查APB时钟分频是否正确。

网友P:
读取完EEPROM再发下一次start就卡住,感觉I2C没释放干净

网友Q(2025-11-03):
如果断电再上电能恢复,就是I2C被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