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用DAC做波形输出,总感觉有延迟

楼主(2025-06-20):
做个波形发生器发现响应不太实时,DAC输出有点慢半拍。

网友A:
电源抖动也会影响DAC表现。

网友B:
是不是没有用DMA驱动DAC?

网友C:
单个点更新太慢,靠CPU拉太吃力了。

网友D:
TIM触发DAC是关键,手动触发太慢。

网友E:
示波器有延迟不?确定不是测量问题?

楼主:
输出端接了缓冲放大器吗?

网友F:
DAC输出对IO驱动能力也有影响。

网友G:
频率太高DAC更新不过来。

网友H:
我用双缓冲+DMA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I:
改成Lookup Table输出波形就顺了。

网友J:
DAC输出引脚未设置为模拟模式?

网友K:
检查DAC参考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L:
驱动负载较重?

网友M:
要将DAC输出引脚配置为模拟模式,避免使用普通输出模式。

网友N:
触发配置不当可能导致延迟。

网友O:
检查TIM的触发配置,触发频率与正弦波频率匹配。

网友P:
可能是DMA通道配置不当或优先级不足。

网友Q:
建议至少使用64点或更高点数以生成更平滑的波形。

网友J:
DAC输出端未添加RC低通滤波器,或滤波器参数不当,可能导致高频噪声影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