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用SysTick跑定时任务没准点

楼主(2025-06-20):
1ms跑着跑着就有误差,定时任务对不上了,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网友A:
任务太多会影响定时精度,注意一下主循环时间。

网友B:
用TIM定时器会更准一点。

网友C:
SysTick在跑中断多时确实不准。

网友D:
优先级没设好也可能导致抖动。

网友E:
你有没有开RTOS?抢占会影响。

网友F:
建议SysTick中断里只设置标志位。

楼主:
改成TIM中断处理效率提升不少。

网友G:
看是不是中断响应被卡住了。

网友H:
我每次任务开始都打印一次时间对比。

网友I:
SysTick默认是1ms,改成更细粒度试试。

网友J:
SysTick时钟源不稳定?

网友K:
高优先级中断频繁触发,导致SysTick中断被延迟。

网友L:
在CubeMX中配置SysTick优先级为最高,不被其他中断打断。

网友M:
是否是中断处理耗时过长?

网友N:
未使用volatile修饰全局变量,导致编译器优化后变量更新不及时。

网友O:
系统负载过高?

网友P:
若内核时钟由内部RC振荡器提供,建议切换为外部晶振提高稳定性。

网友Q:
精简ISR代码,仅在ISR中设置标志位,复杂操作移至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