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的FSMC接口接LCD,画面总闪

楼主(2025-06-20):
一刷新屏幕就闪一下,特别是全屏更新的时候最明显。

网友A:
接口长了可能有串扰,加点电容滤波。

网友B:
是不是没有使用双缓冲?

网友C:
更新LCD前先清除屏幕试试。

网友D:
FSMC时序设慢点就不会闪了。

网友E:
我之前接的屏电源不稳也闪。

网友F:
一边写一边刷会造成残影。

网友G:
显示驱动IC也要看一下型号兼容性。

楼主:
FSMC DMA开上之后稳定性提升。

网友H:
屏幕初始化时序也要严格按文档来。

网友I:
我加了行间延迟之后改善很多。

网友J:
显示刷新频率过高?

网友K:
显示过于频繁可能导致屏幕闪烁。

网友L:
FSMC时序配置不当?

网友M:
估计是硬件连接不稳定或存在干扰。

网友M:
在编制逻辑控制程序时,若频繁访问LCD,如多次的更新操作未合并为一次,会导致屏幕闪烁。

网友N:
用双缓冲,可以创建两个缓冲区,在需要更新屏幕时,将内容写入非活动缓冲区,然后切换缓冲区并更新LCD显示。

网友J:
通过适当调整定时器的时钟频率、预分频和计数器值,降低LCD显示的刷新频率,减少屏幕闪烁的可能性。

网友K:
根据LCD的数据手册优化FSMC时序配置。

网友O:
检查硬件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