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WL系列用LoRa收包,有时接收不到ACK

楼主(2025-06-20):
明明发出去了,但对方回的ACK好像总是漏掉,有时候得重发几次。

网友A:
抓包工具能看到发出去和没收到的情况。

网友B:
用上ACK timeout了吗?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RX没及时打开。

网友D:
看看频段设置一致不。

网友E:
空中有干扰也会导致丢ACK。

网友F:
收发时间间隔太短,冲突了。

网友G:
我加了CRC校验才稳定些。

网友H:
注意LoRaWAN和裸LoRa配置不同。

楼主:
有时是功率不够,对方收不到。

网友I:
多收几次才成功也是正常现象。

网友J:
LoRa驱动未正确安装和配置?

网友K:
节点未接天线、射频线路的阻抗匹配不佳、RF输出功率或接收灵敏度差等硬件问题,会影响信号的接收,导致接收不到ACK。

网友L:
信道与频率不匹配?

网友M:
统一信道与频率.

网友N:
在LoRaWAN网络中,若网关与网络服务器通信失败,或节点入网流程出现问题,也可能导致接收不到ACK。

网友O:
检查硬件与射频性能.

网友P:
检查网关与网络服务器的连接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