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低功耗下RTC唤醒点不准

楼主(2025-06-20):
设定间隔5秒唤醒一次,结果有时候提前有时候晚,不太稳定。

网友A:
对时前先等待稳定,是关键。

网友B:
用LSE还是LSI?LSI精度偏差大。

网友C:
是不是进了STOP2模式后恢复慢?

网友D:
我RTC配合ALARM唤醒准多了。

网友E:
时钟源抖动也会影响唤醒点。

网友F:
你RTC初始化顺序正确吗?

网友G:
用秒中断试试,看看准不准。

网友H:
电池供电RTC不稳定也是一个坑。

网友I:
可以在唤醒时加个标志确认一下点。

楼主:
LSE频率再精准也有1s级误差。

网友J:
时钟源晶振精度低会导致RTC计时不准确影响唤醒点。

网友K:
温度变化会导致唤醒点不准确。

网友L:
未正确处理唤醒标志位或中断?

网友M:
电源供应不稳定?

网友N:
RTC配置错误?

网友O:
选择高精度晶振。

网友P:
通过软件手段实现温度补偿,使用内部温度传感器和温度补偿算法,校正晶振频率的变化,提高RTC计时的准确性。

网友Q:
检查并正确配置RTC的参数,包括时钟源选择、预分频系数、后分频系数等,使RTC能够准确计时。

网友J: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正确配置唤醒源和中断,并在唤醒后正确处理唤醒标志位或中断,避免唤醒点不准确。

网友R(2025-11-04):
时钟源晶振精度低会导致唤醒点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