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跑USB Host模式接U盘会断连

楼主(2025-06-20):
文件系统初始化偶尔成功,有时候识别完马上就断开了。

楼主:
加热插拔检测逻辑就好多了。

网友A:
USB供电不稳就会这样。

网友B:
USB线质量也有影响,建议短线。

网友C:
USB Host初始化顺序很重要。

网友D:
看是不是用的OTG_HS时钟没配置好。

网友E:
我用FATFS + USBH_LIB卡得一比。

网友F:
大容量U盘不兼容?换个试试。

网友G:
看一下USB描述符返回是不是正确。

网友H:
改成中断方式收数据试试看。

网友I:
建议加个电压监测,低压时直接断连。

网友J:
USB端口连接不稳定?

网友K:
可能是硬件设计缺陷。

网友L:
上拉电阻配置有误?

网友M:
USB驱动程序有问题,或固件库配置不当,可能导致U盘断连。

网友N:
线程栈内存不足?

网友O:
USB对应的栈内存大小不够,会导致程序运行中USB插上单片机后栈溢出,程序死机,进而出现断连现象。

网友P:
可能是文件系统初始化代码存在缺陷。

网友J:
设备连接太多,可能会出现通道拥挤,导致U盘断连。

网友Q:
可能是热插拔检测逻辑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