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编程语言的选择

楼主(2025-06-20):
语言性能排行榜上,rust仅次于c,且差距极小,只有0.1,安全性还大大提高,会考虑用它进行开发吗?你们有在嵌入式里使用过其他语言吗?

网友A:
Rust 在嵌入式开发中逐渐受到关注,尤其在安全性和性能方面表现出色。其内存安全特性通过所有权和借用机制在编译时确保,避免了空指针解引用和缓冲区溢出等常见错误。此外,Rust 提供了现代化的语言特性,如模式匹配、类型推导和函数式编程,使代码更简洁、可维护。在生态系统方面,Rust 的嵌入式生态系统正在快速发展,提供了如 embedded-hal、cortex-m 等库,支持 STM32、ESP32 等平台。然而,Rust 在嵌入式开发中的应用仍面临一些挑战。由于学习曲线和工具链支持等因素,C 语言仍然是工业界的主流选择。对于希望在嵌入式领域发展的开发者,建议深入学习 C 语言,掌握硬件底层知识,以便在工业项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网友B:
结合需求使用各种都是必要的

网友C:
基本都是C

网友D:
肯定会考虑的但实际使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实用C++接近底层

网友F:
C或C++是主流

网友G:
Python:语法简洁,库丰富,适合 AI、数据分析,执行效率低。
Java:跨平台,面向对象,企业级开发,语法繁琐。
C++:性能高,底层控制强,语法复杂,开发周期长。
JavaScript:前端必备,动态类型,需框架提升效率。

网友H(2025-09-19):
选编程语言先看用途,而非盲目追热门。做网站优先 JavaScript 或 Python,数据分析选 Python 或 R,开发 APP 用 Kotlin(安卓)、Swift(苹果),底层开发则选 C/C++。新手建议从 Python 入手,语法简单易上手,生态丰富能应对多场景,学会后再根据方向拓展其他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