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调整FSMC时序配置?

楼主(2025-06-21):
如何调整FSMC时序配置?

网友A:
我之前就是因为DATASETUP时间太短,SRAM读出来全是乱的。

网友B:
你用的是同步还是异步模式?时序配置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读写时序,对照数据手册调参数。

网友D:
像ADDRESSSETUP和DATAHOLD这些值我一般都设得偏保守点。

网友E:
时钟频率也要注意,FSMC参数和HCLK有关。

网友F:
ST的CubeMX里虽然能配置FSMC,但默认值经常不靠谱。

网友G:
试试把DATASETUP调大点,看问题有没有缓解。

网友H:
FSMC控制LCD时还要注意命令和数据分离时序。

网友I:
有没有开启AHB预取和写缓冲?对时序也有影响。

网友J:
建议直接参考外设厂商给的时序图,比如LCD模块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