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复位I2C外设后能不能恢复?

楼主(2025-06-21):
复位I2C外设后能不能恢复?

网友A:
我试过,可以恢复,但要重新初始化一下I2C,不然寄存器是空的。

网友B:
RCC复位后得加上 HAL_I2C_DeInit() 再 HAL_I2C_Init(),否则状态乱了。

网友C:
可以恢复,但有时候需要延时一小段时间才行,不然总线卡死。

网友D:
看你是软复位还是硬件强制复位,软复位一般都能稳妥恢复。

网友E:
要注意复位前要关中断,否则可能出现中断进来了状态乱掉。

网友F:
STM的I2C外设有点“娇气”,有时候还得拉高SCL恢复总线。

网友G:
我在I2C异常处理中也会用RCC复位的方式,能救回来。

网友H:
建议复位后检测一下 I2C_FLAG_BUSY,确认总线空闲再初始化。

网友I:
你可以看 __HAL_RCC_I2C1_FORCE_RESET() 和 RELEASE_RESET() 的用法,官方库支持。

网友J:
实在不行就手动模拟I2C释放总线,我以前调试EEPROM时这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