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B62211FNG采用时钟输入控制PWM斩波器的两相双极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25-06-20):
TB62211FNG是一款采用时钟输入控制的PWM斩波器的两相双极步进电机驱动器。该器件采用BiCD工艺制造,额定电压为40伏/1.0安培。片上电压调节器允许使用单一VM电源控制步进电机。

特点:
• 双极性步进电机驱动器
• 脉冲宽度调制(PWM)恒流驱动
• 时钟输入控制 • 支持两相、1-2 相和 W1-2 相激励。
• BiCD 工艺:使用 DMOSFET 作为输出功率晶体管。
• 高电压和大电流:40V/1.0A(绝对最大额定值)
• 热关断(TSD)、过电流检测(ISD)和上电复位(PORs)
• 封装:P-HTSSOP24-0508-0.65-001
一、Bipolar stepping motor driver(双极性步进电机驱动器)
解读:指能够驱动双极性步进电机的电路或芯片。双极性步进电机需要正负电压来控制电机的转动,而该驱动器能够提供这样的控制信号。
二、PWM constant-current drive(PWM恒流驱动)
解读:PWM(脉冲宽度调制)是一种通过改变脉冲宽度来控制平均输出电压的技术。在这里,恒流驱动意味着驱动器能够保持电机电流的稳定,即使电机负载发生变化。
三、Clock input control(时钟输入控制)
解读:指驱动器接受一个时钟信号来控制电机的转动。时钟信号的频率和边沿决定了电机转动的速度和方向。
四、Excitations(激励模式)
解读:指步进电机的不同工作模式,包括两相、1-2相和W1-2相激励。这些模式决定了电机线圈的通电顺序和电流方向,从而影响电机的转动特性。
五、BiCD process(BiCD工艺)
解读:BiCD是东芝的一种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特点是将DMOSFET(双扩散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用作输出功率晶体管。这种工艺能够提高驱动器的性能和效率。
六、High voltage and current(高电压和大电流)
解读:指驱动器能够承受的最大电压和电流。在这个例子中,最大电压为40V,最大电流为1.0A。这些参数决定了驱动器能够驱动的电机类型和功率范围。
七、Thermal shutdown (TSD)、Over current detection (ISD)、Power-on resets (PORs)(热关断、过电流检测、上电复位)
解读:
热关断(TSD):当驱动器温度过高时,自动关闭所有输出以保护电路。
过电流检测(ISD):当输出电流超过设定阈值时,自动关闭相应输出以防止损坏。
上电复位(PORs):在电源接通或断开后,自动将电路重置到初始状态。
八、P-HTSSOP24-0508-0.65-001(封装类型)
解读:指驱动器的物理封装形式。P-HTSSOP是一种表面贴装型封装,具有24个引脚,尺寸为0.90±0.10 mm x 1.10 mm x 0.65 mm。
九、Absolute Maximum Ratings(绝对最大额定值)
解读:指驱动器在不损坏的情况下能够承受的最大电压、电流、温度等参数。超过这些额定值可能会导致驱动器损坏或性能下降。
十、Operating Ranges(工作范围)
解读:指驱动器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能够承受的电压、电流、温度等参数范围。在这个范围内,驱动器能够稳定运行并保证性能。

双极性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PWM恒流驱动在电机控制中的应用有哪些?
BiCD工艺在其他领域的应用有哪些?

在框图中,为了便于说明,可以省略或简化部分功能块或常数
目的。
注意:TB62211FNG的所有接地线必须在PCB上的阻焊层上,并在外部
仅在一点终止。此外,为了有效散热,应考虑接地方法。仔细的
应注意输出、VM和GND走线的布局,以避免输出引脚短路或
电源或接地。如果发生这种短路,TB62211FNG可能会永久损坏。
此外,应特别注意TB62211FNG的图案设计和实施,因为它具有
电源引脚(VM、RS_A、RS_B、OUT_A+、OUT_A-、OUT_B+、OUT_B-、GND)可以运行特别大的电流
穿过去。如果这些引脚接线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操作错误,甚至TB62211FNG损坏
发生。
逻辑输入引脚也必须正确接线;否则,TB62211FNG可能会因电流过大而损坏
超过流经IC的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