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92F Central 发起枚举服务请求后,一直处于等待中

楼主(2025-06-20):
CH592F Central 发起枚举服务请求后,一直处于等待中,之后连接断开,用BLE 分析仪抓包,Central没有发出枚举服务的请求。
bStatus_t result;
static void centralStartDiscovery(void)
{
// Initialize cached handles
centralDiscState = BLE_DISC_STATE_SVC;
// Discovery simple BLE service
//  result = GATT_DiscAllPrimaryServices(centralConnHandle,centralTaskId );
result = GATT_DiscPrimaryServiceByUUID(centralConnHandle,(uint8_t *)Serv_uuid,ATT_UUID_SIZE,centralTaskId);
}
以上不管调用哪个,返回的都是22(blePending)。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对比客户之前的包分析,
这个是从机端发过来的,我们的返回的与客户原来的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但LL_SLAVE_FEATURE_REQ如何处理?好象咱们没有开放相应的接口?
下面第一个图片是咱们抓包的截图,第二个图片是客户之前产品的截图:
麻烦帮忙分析一下,无法枚举服务的可能的原因,如何继续调试?谢谢

网友A:
调用枚举服务函数返回0x16说明此时处于忙状态,可能系统正处于其他交互状态,可以使用tmos任务在一两秒之后再次调用该枚举函数。

网友B(2025-08-27):
楼上的大神一看就是调试过的,说的很在理,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如果硬件或固件版本与客户之前的不同,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D:
返回22(blePending)通常意味着操作尚未完成,可能需要检查是否有其他任务影响了服务发现的进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大神一看就是调试过的,说的很在理,楼主可以试一下!

大神,小白几乎看不懂,只能过来凑个热闹了

网友F:
如果CH592F不支持该请求,您可能需要联系芯片厂商获取支持或寻找替代方案。

网友G:
您提到的LL_SLAVE_FEATURE_REQ,这通常是链路层请求

网友H(2025-10-09):
可能需要检查服务的UUID是否正确,以及是否有其他服务冲突导致枚举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