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8x分时复用广播和扫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5-06-21):
我想通过判断外触发来判断是否发送广播包或者是否开启广播,然后另一设备再解包来执行不同的任务,这两个操作需要使用TMOS吗?
刚接触沁恒的蓝牙(刚接触蓝牙),有许多不太明白的地方。

网友A:
如果是通过外部的gpio变化来判断,可以使用gpio中断或tmos任务查询来实现。

网友B:
[外部信号] → GPIO中断 → 设置事件 APP_TRIGGER_EVT → TMOS任务中处理:
  ├── 开启广播?
  ├── 修改广播内容?
  └── 发广播/停止广播

广播包中含状态 → 另一设备解析广播 → 执行任务

网友C:
TMOS(任务管理操作系统)对于蓝牙设备的管理确实很重要,它可以帮助设备更高效地处理任务。对于你的需求,使用TMOS可以更好地管理广播和扫描任务,确保设备在不同状态下能够正确响应。

网友D(2025-08-27):
用外部中断事件来判断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