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单片机的IO可以直接驱动NMOS带超声波雾化片吗

楼主(2025-06-20):
单片机的IO可以直接驱动NMOS带超声波雾化片吗?
不过我查到很多模块都是用的专用芯片,有点看不懂

这种外部的线圈是为了升压吗

楼主:
如果直接用IO驱动NMOS开关 ,能否实现功能呢

网友A:
应该是升压电路,所以使用专用芯片更低成本

网友B:
是的,单片机的IO可以直接驱动NMOS,但需要注意电流和电压是否匹配。如果雾化片的驱动电流和电压要求超出了单片机IO的承受范围,可能需要额外的驱动电路。

网友C:
需看单片机 IO 驱动能力。若 NMOS 栅极电容小,IO 高电平足够(如 5V)且电流够(如 20mA),可能直接驱动,否则需加驱动电路。

网友D(2025-09-19):
通常不行。单片机 IO 口输出电流小(一般几到几十 mA),而 NMOS 导通需足够栅极电压和电流,超声波雾化片工作电流较大。直接驱动会导致 NMOS 导通不足,雾化片功率不够,还可能因过流损坏 IO 口。需加驱动电路(如三极管、MOS 管驱动芯片)增强驱动能力。